小修G480不过隔离主板被打穿

楼主(2016-04-30):
    G480 是同行清灰 装系统  开机掉电   。到我手上是不加电 没有待机 被同行动过。拆机 观察  主板被打了个洞  ,不过隔离不是这问题 ,检查充电芯片 20脚供电VDD有19V 6脚没有输出6v的电压  。6V VCC 的电压很重要。

正常情况下电压应该是20脚19V供电 16脚 2.7v  6脚6V 供电  转换成 两个信号 去控制隔离管导通

分析下来 就好办了。检查电压 20脚供电有 6脚没有  16脚没有  发现390的电阻不见了  嘿嘿  装上390K 的电阻 OK。有待机了  打了一个洞没有拍照 是线断 飞线搞定 下次放上照片

网友:
螺丝毛了用电钻打得吧打到主板了没招了找你修

网友:
楼猪贴的图太小了,挤一堆太乱。

网友:
这图有点杂   看的晕头转向

网友A:
充电芯片工作条件描述有点乱

网友:
楼主应该把洞发上来,让我长长见识

网友:
现在机器清灰一不小心就黑了

网友:
主板上的洞没有转上来  是怕修机的人看见  大家知道的  这样不好  我都没有提高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工作条件描述有点乱

下次有时间  就不会这样了   我都被电脑包围了

网友:
装机还是要小心认真  ,

网友:
清灰清了电阻,用扫把的吧

网友:
排列的图稍微显得乱,不过还是加分

网友:
小修电路,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
新机子就是麻烦EC也要刷程序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秒杀

网友:
           图有点杂

网友:
第六脚是不是ACIN? DCIN是那一脚?楼主说的是输出,应该是VIN分压输入才对吧。楼主很强大本子又重生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