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s2 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6-04-30):
ga-h55m-s2 开机复位灯亮,掉电,再自动开机掉电。测量 一下所有电压都有,CPURST 也有,就是诊断卡复位灯是亮的,不跑码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旱下北桥试试

网友:
一般这种先刷BIOS在做桥吧

网友:
先换时钟,刷BIOS,再干桥吧,这种最难搞了!

网友:
拆串口芯片

网友:
ga的先考虑bios吧

网友:
你先测下时钟正常没有?ATX PG和VRM.PG这两个信号正常不?

网友:
刷BIOS无果 换个桥吧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那么就查PG与时钟是不是都正常了,还有25M晶振

网友:
上bga试试再看 cpu  io  pg   时钟 pg  到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