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43g 触发1.2 掉电重启

楼主(2016-04-30):
Acer4743g    触发1.2  掉电重启   然后又掉电重启一直反复  有时正常  不过会不定时花屏  显卡加焊故障依旧    求大神支招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显存也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很操蛋的,我修过,不过不稳定,后来不修了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如果是独显花屏先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如果是集显花屏有可能是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