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代工的一块主板 G31T-M2 V1.0 不跑码

楼主(2016-04-30):
经查 各大供电不正常  上图   VCCSTR有5V电压  SLP4低电平0V  5VSB经R656加到QN2的控制级B为0.8V  QN2应该导通  那么第7脚为0V低电平 RT9214芯片VCC和BOOT都有5V  UGATE和LGATE怎么都为0V RT9214芯片已换过 求大虾

网友:
来高手完美解答 小白先谢谢了

网友:
SLP S4信号在这里正常是高电平状态,查下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七脚应该是en脚。。。要高电平才能开启。。。。还有就是boot升压脚应为5/12v。现在为7V也不对呀。。。

网友:
SLP4-L应该是高电平,芯片的第七脚也是高电平,往前查吧,不是这里问题。

网友:
开启都不正常,查前面吧,实要不行飞根线开启供电看看会不会跑码,

网友:
还有这个主板网卡容易出问题,但是不能拆,拆了不过内存的!

网友:
7脚应该有5v-10V的电压。如果是7v(平均) 应该也是正常。示波器上看应该是5或者10V的方波

网友:
7脚的电压到不了12V

网友:
b00t 应该是10v吧

网友A:
你查下SLP4是不是高电平?这个应该是3.3v

网友:
峰值是10V,正常工作时,要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下SLP4是不是高电平?这个应该是3.3v

这个信号推测是开机触发南桥工作条件满足内部发出。

网友:
你把SLP4-L修出来这个板子应该就好了,SLP4-L为3.3V

网友:
SLP4为低,这里就不对了

网友:
估计和桥有关系,查slp4

网友:
问题出现在7脚,7脚高电平开启,现是0V,9214没有开启,slp4-L应为高电平,2N7002导通,QN2不导通,现SLP-L为低电平,这块有问题,查SLP-L的来源。

网友:
看看SLP4#阻值,偏低割断此线路,正常几百欧,不管,连SLP3#到QN2的B极,不影响时序,也提供了3。3V,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 。。。在努力中。。。有结果的给大家回复

网友:
比较难修啊

网友:
SLP4 应为高电平,rt9214未开启,继续查

网友:
主板已修复 声卡损坏 I/O的第75脚拉低PW+ 造成I/O工作不正常 所以南桥的SLP4没出来 。。。。。。谢谢各位 发现IT8718F--S的芯片容易损坏

网友:
这两天有几块主板都是这个I/O的问题

网友:
这问题我也修过 之前没图 一直修不好

网友:
七脚应该是en脚。。。要高电平才能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