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4VK4 SOT23-5 电源稳压器的资料

楼主(2016-04-30):
跪求 4VK4 SOT23-5 电源稳压器的资料

网友:
百度上么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個?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30293401844.htm?spm=a312a.7700714.0.0.JQCbEU#detail

淘宝上可以买到 没有资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可以买到 没有资料啊

1.8V稳压的,你这个是主板上面的还是什么地方的?如果是主板上面的,参考一下ASUS板上的VDDA那个5脚芯片,脚位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出来的电压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