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笔记本维修,失败的一天。

楼主(2016-04-30):
自我介绍,新手一名。今天修了一天Z470故障现象代机0.01正常,开始触发时电流升到0.4掉电,测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没有短路的呀,3伏5伏有EC待机正常,查桥的slp信号发现按开关键时跳到1伏又变成0伏了。难道是桥虚焊了,此机为单桥的bios让人刷过,所以加焊南桥。加焊完了电流跳到0.1左右不再上升。此时测量发现有内存供电了,桥的供电也有没有CPU的供电。想查S3的转换电压没找着元器件郁闷至极,换了个CPU供电芯片直接没待机了估计焊的不好,3,5伏也没了。就此放弃!若有高人请指点一二,让小弟拨云雾见青天。

网友:
我看是问题扩大了的节奏!

网友:
机器故障可能越修越大了。。。。。

网友:
你是不是把CPU供电芯片搞短路3,5V短路保护了这样的话就难修啦

网友:
看来是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A:
每一个搞维修的都是从搞坏开始的,不能搞坏也就不会修好。

网友:
这板很好修的,成功率高,要按时序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搞维修的都是从搞坏开始的,不能搞坏也就不会修好。

同意楼上的观点   而且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搞坏的

网友:
慢慢来  刚开始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