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到显卡热门啊

楼主(2016-04-30):
今天连修了两台戴尔本本。第一台N4030显卡直接短路,由于买不到好的显卡料板上也没有216-0728020的显卡让客户直接换板。第二台N5010开机八声报警直接拆机重置OK,由于是AMD的U所以选择重置。夏天了,祝愿维修的各位同仁发大财。最后再说一句废话。N5010拆开机器我就傻眼啦显卡以前是修过的上家搞得北桥上都是焊油,我清了15分钟才清干净。我请教各位同仁你们焊完显卡的时候都清理焊油吗?我从来都是清理干净的。

网友:
现在新的笔记本独立显卡真是多余,性能又差费电还特别容易坏,并且还不出只有集成显卡的机器了...

网友:
BGA做完后,指定是要清理的,,,,

网友:
我都是清理干净的

网友:
外面的还是清理了的

网友:
正常做完必须处理干净

显卡出问题的多 对维修来说也是好事 ……

网友:
还是修低端显卡舒坦,高端显卡成本大风险搞难搞

网友:
显卡出问题的多 对维修来说也是好事

网友:
清理干净的好处也是防止发现那里没有焊好

网友:
我个人有洁癖,不喜欢搞的到处是油

网友:
一搬来说我焊桥不会搞太多油。不过也没有去清理的习惯。

网友:
焊油从老不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