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 加热待机才亮

楼主(2016-04-30):
本来cpu电压 一铁壳管击穿  全部换完 还是上电到0.3左右掉电了 之前转牛角尖 一直没考虑待机这边问题 换了好几组铁壳和pwm芯片  待机电压都正常  掉电后还是能触发   换了待机后好了  第二天过来又不行了 现在加热待机芯片 51123 就可以点亮  不能软关机  第二次开机 还是会掉电

之前碰到过戴尔一台机器 也是会掉电 加热待机就好一会  结果是显卡虚焊  你说说看  谁能想得到

网友:
把3 5 V 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A:
51123看下开启上面的电阻吧

网友:
显卡离待机芯片近吗

网友:
周围电路问题吧,或者场管,预热的情况下又有用了

网友:
你这上本是修好了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又换了一套铁壳 现在都能开机 就是关不了机  屏黑了  电压都在  pe也关不了机 一组铁壳始终有点烫 南桥也有点烫 南桥挂了报价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123看下开启上面的电阻吧

不是待机的事 还是cpu电压这边的问题  有一组铁壳温度略高  南桥也微烫  不烫手

网友:
离得这么远怎么有联系...换了电容和芯片试试

网友:
其中一组铁壳发热我有点想不通 两组的电压都是连一块的 而且这组pmw芯片对地阻值都不短 也换过了 两组铁壳后级都是挂在一起的呀  要说买的铁壳质量不行 我也换了几个了呀 本来两组都烫 全换之后 只有一组发烫

网友:
大家觉得买的铁壳靠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