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换硬盘之后的问题!

楼主(2016-04-30):
为什么更换好硬盘!刷机的时候正在等待iPhone!1分钟之后出现黑底白苹果!然后一直在等待iPhone!
已经2台机器这样了!能解决我问题的!支付宝给钱!下硬盘隔热层也做好的!
会不会影响到硬盘旁边的零件!急死了!昨天还更换一台硬盘正常的!

网友A:
硬盘没换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没换好啊

谢谢你;明天我再搞一下!一定要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明天我再搞一下!一定要细心!

意见仅供参考 祝你成功

网友:
这样没有掉点涂绿油应该可以吧!

网友C:
晕死!!哥们你把板子包成僵尸了………焊盘掉漆都连锡了居然不用绿油隔!不隔肯定黑苹果……

网友:
以前我手生也经常遇到黑底白苹果,都是没装好……除了胶就好装了,除干净点。

网友:
最后解决问题了!装回原来的硬盘就OK了!定的硬盘估计有问题!哎!差点赔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死!!哥们你把板子包成僵尸了………焊盘掉漆都连锡了居然不用绿油隔!不隔肯定黑苹果……

这个是我刚刚拿掉硬盘呀!装原装硬盘就OK了!估计定的硬盘有问题!除胶很干净!涂绿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