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G22 寸显示器 电源灯一闪一闪,黑屏

楼主(2016-04-30):
HANNS,G22  寸显示器  电源灯一闪一闪,黑屏,测屏幕是好的,电源板12V只有11.4V   5V的只有4.5V是否低了。

网友:
先把滤波电容都换了在说

网友:
电源板电容换掉全部。还有就是反馈,这明显的带不动负载

网友:
5V的电压低了,,看看电容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