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P3010电流1.2A不显维修

楼主(2016-04-30):
一台富士通P3010,之前是白屏,飞线后过半个月拿来。这次是完全没显示了。

试机电流到1.3A跳到1.2在到1.1A。拆开吹北桥居然还是没反应。
然后客户说要回香港去,机器先放这修,他一走就把机子收起来放一边做别的去了。
隔了差不多一周,客户打电话来问。于是又拿出来修。
这次先测下桥的电感都是好的,上诊断卡跑4A

晕,直接拆下AMD北桥重置,还是4A,再BGA加焊下,还是4A。
我很忙,先做其他吧!
今天来有时间了,上电测北桥周围电感电压,测到都有电压,都是1.8V啊1.6V。
等等电压有问题,这AMD应有好几个1.1V怎么不测到。
打开图纸找到北桥1.1V来源

PQ19的123脚居然是1.6V

高了啊,1.1V由下面的PU4调节输出的
迅维计算器算了下,PU4的FB要0.5V才正常,去测PU4的3脚

没电压,取下PR68测两个电阻正常,线路也正常。判定PU4坏了。
在料板上找这PU4都找了快半小时。找到换上

正常了,上电光板电流还是在1.2A的样子,上他屏

亮机。
总结:由于桥1.1V电压的电源IC坏了,造成1.1变成1.6V,中间浪费还重置北桥。

网友:
最终还是修出来了啊!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很细心,不然这个做完桥后,可能就放弃了

网友A:
电压变高没有烧桥,太幸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变高没有烧桥,太幸运了

高的也不是很多嘛!

网友:
楼主耐心,要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
好贴 喜欢学习这样的维修思路

网友:
是个维修老手啊,各个地方的电压都知道。

网友:
请问你这次收费了没有呀

网友:
楼主分析仔细,新手学习下

网友:
修的小有挫折但是找到故障点还是不错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正好学习下。

网友:
AMD我修的不多 电压都不太熟

网友:
修的仔细。。。AMD都是换桥换桥换桥。。。。

网友B:
请问楼主反馈电压的多少依据是什么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居然知道哪里有多少电压。 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反馈电压的多少依据是什么

输出电压分压,一算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首先是安经验来修的吧?不错还是坚持修出来了。加分支持下。

网友:
其实维修很简单,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