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 REV1.00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6-04-30):
如题!内存供电和VDDA2.5供电都正常!CPU供电0V-电源管理IC是ASP0903(原来的是ASP0903B 下面图中有说明),EN有3.3V 1脚(VCC)和5脚(BOOT)也都有12V!就是7脚(VCC)电压偏低-9V!求大神们指点指点啊,小弟在此谢过啦!!!

网友A:
1脚与9脚,从电路看,不是相通的吗,怎么两处电压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与9脚,从电路看,不是相通的吗,怎么两处电压不一样

是1脚和7脚 大神会不会是那个200K电阻的问题啊?(200K电阻在什么板上比较多啊?)谢谢!!!

网友:
原来故障是CPU供电短路!换了上下管和ASP0903B后不短了!但没CPU供电 求大神们支招啊

网友:
特此把点位图传上来(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啊)谢谢啦!

华硕M5A78L-M LX REV1.00.zip

网友B:
供电芯片换过没有,感觉是后级的问题,CPU换过没有?

网友B:
感觉7脚9V应该没问题,如果确定是这个问题,你飞个12V去试试看,估计也不会出电压!

网友:
测下VID0至VID5有没有高低电平组合

网友C:
我也遇到过 什么都正常就拿起无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芯片换过没有,感觉是后级的问题,CPU换过没有?

原故障是CPU供电短路!换了场管和ASP0903B(找不到同型号,用ASP0903代的)后不短路了但是不出CPU供电!CPU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7脚9V应该没问题,如果确定是这个问题,你飞个12V去试试看,估计也不会出电压!

大神,那还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 什么都正常就拿起无法了

原来故障是CPU供电短路,把短路的那一项和ASP0903B(用ASP0903代换的,找不到同型号!)同时换掉后不短路了但是无CPU供电!内存 VDDA电压都正常!是ASP0903B不能用ASP0903代换还是ASP0903也是坏的?(原来的是ASP0903B)

网友D:
查下VID有没电压。。。还有就是我觉得还是在电源管理芯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VID有没电压。。。还有就是我觉得还是在电源管理芯片上。。。

你的意思是:还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E:
大神们!ASP0903B能用ASP0903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们!ASP0903B能用ASP0903代换吗?

芯片八九不离十绝对可以代换,后面的B和不带B指的是无铅和有铅。

网友F:
你的问题出现在7脚,从电路上来看,1和7脚是相通,12V供电,你说的那个电阻应为保险电阻,10欧以下的,200K变大了,BOOT1  BOOT2都要有12V左右,EN有3.3V说明开启正常,那就要查VID组合了,VID1-VID5,在不断线的情况下,要有高低组合,再查掉件

网友G:
楼主  最后搞好了没  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问题出现在7脚,从电路上来看,1和7脚是相通,12V供电,你说的那个电阻应为保险电阻,10欧以下的,200K ...

大神,你的意思是:7脚相连的那个200K电阻阻值偏大导致7脚电压偏低的?你说是10欧以下(那阻值是多大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最后搞好了没  什么问题

没好!你也不帮忙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