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 R1.03G点位图

楼主(2016-04-30):
华硕P5Q R1.03G点位图

P5Q R1.03G.rar

网友A:
搜了一下好像没有,加2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搜了一下好像没有,加2分吧

第一次被加分好紧张,需不需要注意点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被加分好紧张,需不需要注意点什么

回帖不要纯表情,纯数字,学习了之类一样的回复就没事

网友(2016-08-21):
这些资料都是那些途径得到的 淘宝买的吗

网友:
请问你这点位图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急用可以发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