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850w 半模组电源,无故关机,求指导

楼主(2016-05-01):
TT850W的半模组电源,最近频繁出现用一用就关机了,按开机按钮没有反应,短接绿黑线后,风扇可以转,连入机箱,又可以使用,但用了一段时间,又会关机,只能反复短接绿黑线,拿出电源,接上市电,测绿线有3.68V 紫色线有4.94V电源,灰色线无电压

这个电源在开机瞬间有“咔嗒”一声响,比较清脆;关机时也会有这样的声响,不过比开机时略小一点,不知道正不正常,之前这个声响也是一直都有的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补充内容 (2016-5-6 08:32):
5VSB 电容 图片没有传上来,不让传了,看着没有怀孕的迹象,我找两个换上试试,然后我会继续回复成果的

网友:
“咔嗒”一声响,是对的,那是继电器的声音

网友A:
拆开了吧,拆开先看看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首先换5VSB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开了吧,拆开先看看电容有没有问题

这是不是所谓的保护了,因为按开机按钮没有反应,只能短接绿黑线

网友:
电容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是所谓的保护了,因为按开机按钮没有反应,只能短接绿黑线

电容是好的,没有损坏,电源也比较新,里面灰尘很小,我这里电压略高一点,大约达到250V,会不会和电压有关呢?但以前用极冻酷凌白牌电源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TT金牌就犯这个毛病了,而且现在很频繁

网友:
绿线3.5v电压偏低,主要查电源主控ic和比较器及周围元器件

网友C:
是不是有轻微短路 组织不正常 造成的 发热

网友D:
先看看按键有没有问题吧,接下来就 是gp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轻微短路 组织不正常 造成的 发热

检查过了,排除了这个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按键有没有问题吧,接下来就 是gp信息

确定是电源的问题了,和按键无关

网友:
首先换5VSB的电容

网友:
修电源最烦了,一不小心就电到,空间又小不好弄

网友:
绿色线旁边的电容,对吗?

网友B:
看到了,是紫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是紫色线

5VSB电容,我放在上面了

网友:
咔嗒”一声响,是对的,那是继电器的声音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