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HP4321s bios 开机点一会掉电 再开就不开了 放下电 就又能开 过一会还是掉电

楼主(2016-05-01):
求个HP4321s bios   开机点一会掉电 再开就不开了 放下电 就又能开 过一会还是掉电

网友:
应该不是BIOS问题吧

网友:
请问是开机多久后掉电呢?

网友:
我机器问题跟你的差不多

网友:
这机  我也碰到一台   接了外接电 就自动触发 到0.6   马上掉到 0.002  过几秒钟 又自动到 0.6   又会掉   上电时 接口灯亮。PD35 拆了    BQ 换了    MH57 加焊了 。 都 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