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21s 开机点一会掉电 再开就不开了 放下电 就又能开 过一会还是掉电

楼主(2016-05-01):
开机点一会掉电 再开就不开了 放下电 就又能开 过一会还是掉电

网友:
再开时,是不能加电,还是不显,这个要说清楚,再者也要初步检查一下呀

网友:
哎;不好修。我有台X200也是这问题

网友:
再开 显示 进系统 运行一会就掉电 然后就不开机了    待机3  5  V 都正常 就是不开机

网友:
我新手一个  也不是 太懂  求大神指教

网友:
不插电池直接用电源试试

网友:
我啥都没插   就裸板点的 不好使

网友:
能亮吧,像虚焊或温控问题呀

网友:
你描述的太简单的 感觉想RTC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BIOS的问题 刷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