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惠普M2N68-LA REV6.02

楼主(2016-05-01):
故障;不跑码测量CPU电压正常,首先刷BIOS不行,触摸CPU不发热明显的CPU不工作。换南桥右上角822秒杀,<由于是华硕代工的822容易坏>。上电亮机。

网友A:
822,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B:
那个822是给cpu的复位信号吗?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收了多少银子

嘿嘿,你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822是给cpu的复位信号吗?

应该是,没具体查

网友:
是的,不愧是多年的老司机

网友:
不敢当啊

网友C:
这个板子是HP机器里面的吧?我以前修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桥空焊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是HP机器里面的吧?我以前修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桥空焊的比较多

是的,我之前遇见的大部分也是桥虚焊的,这个822坏的遇见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