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人的戴尔3421报警8声

楼主(2016-05-01):
型号:14-3421 故障为开机不亮,报警8声,显卡加焊无变化,屏线换过,屏换过,最后无奈之下刷了遍BIOS,刷完以后机器亮了心中一喜,可是有背光无显示,还是8声报警,无奈之下过来求助各位,给支个招

网友A:
是不是显卡被你做坏了

网友:
换显卡呗

网友:
对  先换个显试试吧

网友B:
外接呢,是不是显卡挂啦

网友:
显卡搞死了吧、、、看下外接正常不··

网友C:
3421是N卡咋会坏呢?楼主你也是太乱来了。。

网友D:
8声一般都是显卡,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DELL8声报警 多是显示故障 确认BIOSOK后 再排查下显卡等

网友:
8声貌似是屏方面的问题,先易后难嘛,一上来就干芯片比较危险哦

网友:
8声是显卡检测不到屏,你这个问题多半是显卡挂了。

网友:
换个显卡来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   换个 试试

网友E:
这样的故障 应该先加热试试  不能轻率做显卡

网友:
种下显卡看看情况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3421是N卡咋会坏呢?楼主你也是太乱来了。。

N卡不坏难道A卡坏啊亲

网友G:
这个情况下次应该风枪吹下显卡,然后亮下上电看看有没有跳变!有些能吹亮有些吹不亮,有跳变直接干!

网友:
是不是 检测信号没有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呢,是不是显卡挂啦

没有外接插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8声一般都是显卡,换个显卡试试吧。

可是换了张屏之后显示了,但是四个画面,我还纠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卡被你做坏了

只用风枪吹过,加焊之前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故障 应该先加热试试  不能轻率做显卡

加热之后效果还是一样,没上过BGA还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情况下次应该风枪吹下显卡,然后亮下上电看看有没有跳变!有些能吹亮有些吹不亮,有跳变直接干!

并没有上过BGA,只是用风枪吹过,并没有一点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H:
并没有上过BGA,只是用风枪吹过,并没有一点变化。

直接上BGA吧,碰到过几次 风枪吹没用的。直接上BGA后就OK了。

网友:
你最好拆屏线,把屏幕的那端重新插拔一次

网友:
8声响是显卡问题。

网友:
8声响 是屏线这块有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屏线断了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一个跟你这个一样的机器 开机报警 8声 断了一根线

网友:
不是屏线就是显卡了,换芯片吧

网友:
直接换个显卡芯片吧,有些加焊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N卡不坏难道A卡坏啊亲

I系列之后的机器N卡的确坏的不多。

网友:
不是显卡北桥

网友:
我也遇到了,没搞定。

网友:
你外接试过吗

网友:
是不是显卡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