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假负载代灯管修复液晶彩显的方法,仅转载分享。

楼主(2016-05-01):
假负载代灯管修复液晶彩显的尝试
检修一台19〞飞利浦HWC7190T彩显,开机出现画面后立即黑屏。仔细观察,发现开机时有红屏迹象。怀疑该机灯管老化导致电流过大而保护。用市售的灯管测试器对四根灯管逐一测试,见到下方边缘的灯管发光为异常的红色。把三根正常发光的灯管插头重新接入电路,而把问题灯管空置不用。再开机观察,红屏的现象消失了,但依然是见到画面后随即黑屏。从故障现象分析:红屏时黑屏是负载电流过大的过载保护,而把问题灯管空置不用引起的黑屏,则是由于该路负载空载引起的过压保护。由此可见该机的保护电路设置是比较灵敏的。基于以上认识,推测如果以合适的假负载代替问题灯管,液晶肯定可以正常开机,而且这负载电流或大或小,也不至于造成对液晶新的伤害。于是找来100K-1M多种不同阻值的大功率电阻试验。结果证明:100K-200K的电阻做假负载都能使液晶彩显维持正常显示。保护性黑屏的故障排除了,但大功率电阻的发热很厉害,只是开机几分钟,便有呛人的焦糊味从电阻逸出。而且机壳里狭小的地方也难容纳安装大体积的发热电阻。显然,如果要使彩显长期稳定地使用。以阻性假负载负载代替灯管是难于胜任的。那么以容性负载代替灯管又会如何?于是再找来27PF-180PF耐压3KV的多种瓷片电容逐一试验,结果是此一试验获得成功。分别以27P,33P,47P,56P,68P直至180P当做负载灯管接入电路,都是能使彩显维持正常显示而不会保护黑屏。更加可喜的是:所接电容基本没有温升。工作一段时间后用手触摸,两组输出组件也没有明显的温差。于是放心装上机壳使用。考虑到负载的高频高压电流与电容的容量成正比关系,于是选用最小值27PF的电容。从使用效果看:既没有明显的亮度降低,也没有明暗不均的现象。至今,所修复的彩显已经安全使用多时啦。
在一时没有合适灯管更换的情况下,或者还没有掌握更换灯管的技能而暂时须要应急,那么用高压电容代替灯管,也不失为一种临时的好方法。当然,由于各机型高压板工作频率和负载电流的差异,合适的负载电容要经过试验确定。

网友A:
有的时候我不愿意装的话就直接把那两个脚短接一起就好了。或者就去下保护在接一起,

网友:
靠!!!!转载没注明出处!原处在《家电维修》杂志,我要不要举报

网友:
我们都是在高压条附近找个电容装上去就OK了的哦。。。你测试这么久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时候我不愿意装的话就直接把那两个脚短接一起就好了。或者就去下保护在接一起,

短接我试过,不行,会保护,但去保护觉得不安全,我自己想了笨办法,弄了根短点的灯管装机壳里,因为没有这个长度的灯管。正常使用。现在大半年了没有返修过。

网友:
用电容代替也试过,不过没有去选容量,只是在高压板上拆,还是会保护,有一次弄了一根短了点灯管装到背光板,用热缩管套好,现在还没出过问题,在有配件的情况还是不偷这个懒。

网友:
我都是直接短接就好了

网友:
现在都改LED套件了,价格不贵,还没有返修。

网友:
涨姿势了,去保护用过,短接用过。用电容代替还没有试过,这是什么原理那个哥哥解释解释

网友:
一般灯管坏了我都是换掉,,不然亮度会下降。。

网友:
现在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改LED。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那个哥哥解释解释

网友:
原来是转载的啊

网友:
我们都是在高压条附近找个电容装上去就OK了的哦。。。你测试这么久才知道??
真滴吗???

网友:
真滴吗 好用???

网友:
骨折了,就接上,要是谁骨折了,医生直接截肢,搁你们肯定不愿意

网友:
这个不失为应急的一种方法,想要稳定还是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