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烧诊断卡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6-05-01):
闲鱼收来的坏主板 ,准备自己练手呢 ,主板是没CPU供电,应该先修cpu供电,然后我走弯路去修桥供电,查桥供电的基准没有,于是想当然的以为又是V星的小六角,产生基准供电的芯片坏了呢,,,于是吧基准芯片给摘了,谁知道这个时候把诊断卡给烧了,刚开始闻到糊味,以为主板哪在烧,一摸都不热,然后就看见诊断卡芯片冒烟了。。。上网一查这芯片都要20.。。。  后来论坛搜了一下有类似的帖子是cpu供电的开启信号上一个三极管坏了  我一查果然是,换掉就好了

网友:
顶一下,赚积分!

网友:
多少收的呀

网友A:
这个型号的板子怎们那么多,到处都是。。。

网友B:
LZ你带电摘的芯片?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子怎们那么多

网友:
35块,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的板子怎们那么多,到处都是。。。

在闲鱼收的,看有usb3.0  sata3.0  有价值就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带电摘的芯片?

当然不是了,那种低级错误目前还不会犯。。。。

网友C:
看来楼主要继续买个成品诊断卡了
为什么要去掉基准芯片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要继续买个成品诊断卡了
为什么要去掉基准芯片呢?

不太确定那个是基准芯片,摘掉一看,果然是,连内存供电都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太确定那个是基准芯片,摘掉一看,果然是,连内存供电都没了。。。

本来那个管内存供电啊  ,刚我也去看了pci 跟供电有关的脚位 , 也没看出来跟 桥 内存 什么的这些有关。不过内存供电 应该是接上基准芯片 都该有的。所以你烧诊断卡我也觉得奇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本来那个管内存供电啊  ,刚我也去看了pci 跟供电有关的脚位 , 也没看出来跟 桥 内存 什么的这些有关。不 ...

现在想想,估计是基准摘掉后   供电或者哪个信号的电压升高把诊断卡烧了

网友:
等于G极悬空吧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烧诊断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想想,估计是基准摘掉后   供电或者哪个信号的电压升高把诊断卡烧了

+ 12V -12V VCC5  VCC3  3VDUAL好像都跟你说的基准芯片产生的桥  内存电压无关系。
是不是你pci 诊断卡没有按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三极管,应该是cpu供电的开启信号

是的,论坛有类似的例子

网友:
诊断卡也会烧坏?

网友F:
这个诊断卡现在好便宜的,20块可以买到成品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诊断卡现在好便宜的,20块可以买到成品卡了。

是的  看着还不错  还没用几次呢

网友:
这两年,从台湾过来的大量V星主板
看上去很新,价格也合理。

网友G:
刚刚报废了一块这样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刚报废了一块这样的主板

怎么报废的?桥干坏了?

网友:
板子修好了赔了个争端卡

网友:
用镊子开机碰不巧容易烧测试卡。

网友H:
没基准电压也不会烧诊断卡的,应该是你没插进去吧。还有就是看你的图片,显卡插槽上面有个位置黑黑的,是不是显卡插槽有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基准电压也不会烧诊断卡的,应该是你没插进去吧。还有就是看你的图片,显卡插槽上面有个位置黑黑的,是不 ...

你说的都没有啊   就是摘掉基准芯片后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型号的板子怎们那么多,到处都是。。。

这个帖子好多人说到处都是

网友J:
兄弟在哪收的  我也想收几块板回来玩玩 最近店里都没有什么生意

网友:
肯定是差错了。插到PCI E上面去了,。  诊断卡都送了好几个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兄弟在哪收的  我也想收几块板回来玩玩 最近店里都没有什么生意

闲鱼  淘宝二手交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