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2P

楼主(2016-05-01):
五一   了都回家了  苦逼的我继续上班   上板啥也不想干  直接上电 无待机
  技嘉老问题   双路供电
  因为修过技嘉ds2 的主板 知道上次无待机是吧一个双二级管坼掉就好了    看见那个空白电容了没
就是下面那个  坼掉后  在上电
好了   点开关   上电后  没复位
一看95836 有点 发毛  量电压  1.5 内存  有了  桥  1.07  有了 再往下量我拍了照的
pll
vtt
vccsa
CPU
没有  CPU供电   这个是我最怕的 了   查图纸  习惯  直接量开启    没有
跑线吧没有 点位  只有干这个  有图纸可以知道  vttpg  有两个三级管控制    直接搓三级管 直接坼掉三级管 上电      跑马了   坼量 坼掉的那个三极管 b级 有5v  下面那个三级管c级 没电 啊  什么  情况  没有被拉到底 2级管档 坼量第一个三级管的b级 和第二个三极管的 c 级  不通 断线了  补好 上图      在次上电   好了  别问我怎么这么懒
  不想上班 啊  有没有  也不知道  昨晚  两个同事  在我这里 借了一千大洋 去ktv  了  现在还没有来   不知道 是不是被抓了   哎
求大哥们赏点分啊

网友A:
楼主高手呀。。。。我还没修过H61的主板呢

网友:
以前做学徒 天天修主板 都修怕了。现在都叫小弟去修了 哈哈。现在修主板成功率可能都没有笔记本高

网友B:
没en的还好   有en没供电的喔最怕了

网友:
h61很少修到

网友:
也不知道,今天的心情特差

网友:
维修的很不错,看来是高手了。

网友:
要是能配上图纸就好了。

网友:
我才起来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en的还好   有en没供电的喔最怕了

     这板没EN 不怕   最怕两个PG跟EN正常了 都不出供电

网友:
要是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还是你爽啊

网友:
H61感觉不好修!!

网友:
6系列以上的不出CPU供电我都怕  没有修出来多少

网友:
这个还好,h61的要死管理芯片条件都正常,还不出,那就麻烦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手呀。。。。我还没修过H61的主板呢

我也是,不知道H61的主板都出什么问题比较多?请各位大神说说!

网友:
H61,我还只修好了2片呢,现在别人就不修H61了,早两天拿过来的都是A55和B75、H77了!还好运气好,基本都是BIOS坏的多,要不就是小问题,或者通病,来坛子里泡一下就修好了。现在手上有两个技嘉H61,有一个明显的BIOS坏了,还有一个没仔细查。

网友:
固态电容坏导致无待机吗

网友:
你要庆幸你在上班没有去KTV,不然可能你也被抓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没EN 不怕   最怕两个PG跟EN正常了 都不出供电

搞清楚时序就不怕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3660-1-1.html

网友:
去KTV需要一千大洋?  豪华包间加特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