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快客203H高频焊台改成手柄拿起启动,放下保温

楼主(2016-05-01):
      如题:如何把快客203H高频焊台改成手柄拿起启动,放下保温…像旋转风风枪那样…
      因为小弟不喜欢等待那个放下手柄后延时达到时候才保温,而且这种手柄的震动控制传感器不是那么灵敏的。好多时候要磕碰手柄或者大幅度晃动手柄才启控的。(我试过把延迟降低到1分钟,但焊接精密东西时候,由于手柄一直在小范围焊接,还在焊接时 延时达到就成保温了)不好使……
     另外,放下时候也是个触发信号。已经放下手柄了,但还要等待延时完成后,才保温。

网友:
想改成:手柄拿起启控到设定温度,手柄放下立刻转换保温模式

网友A:
最好的方案 就是把手柄里的震动开关 换成水银开关 我的安泰信高频就是这样改的    原机的带的震动开关不灵敏 休眠后要用力晃动手柄机器才会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方案 就是把手柄里的震动开关 换成水银开关 我的安泰信高频就是这样改的    原机的带的震动开关不灵 ...

请教师傅:水银开关我也考虑过,但水银开关是开与关状态模式而震动传感器是短暂的触发。
如果换在203H高频焊台上是否能正常工作?

网友:
用干簧管加磁铁,简单实用

网友:
要加个水银开关,,,,,,,

网友B:
保温时串个二极管,,,

网友:
干簧管加磁铁控制手柄的加热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温时串个二极管,,,

哥们您逗我的吧,这可是高频203H,加二极管估计高频控制功率管瞬间就穿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磁力开关好,,203H不是有个20分钟休眠功能吗,,不知道这个休眠的开关点在哪,如果知道就完美了,我自己的203H也要改,,一定非常稳定,,我觉得比震动好!!你研究下,,不知道快克857D风枪是不是磁感应。。

网友C:
快克203H无铅焊台的特点:
1. 自动休眠,节省能源: 超过20分钟不使用烙铁时,本焊台自动降温至200℃,当再次拿起烙铁时温度迅速回升至原 设定值,亦可延长烙铁头寿命。

他本身就自带了你所说的功能,,只是时间是20分钟而且不能设置这TM的不知道怎么想的。。

网友:
我又想了一个好主意,,用霍尔元件,,,哈哈哈,,现在只要找到203H休眠电路就搞定了,,加油,,下届迅维DIY你就去参加。。,哈哈哈,,,请叫我雷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克203H无铅焊台的特点:
1. 自动休眠,节省能源: 超过20分钟不使用烙铁时,本焊台自动降温至200℃,当再 ...

我的意思是“放下”、“立刻”不延时
您真不知道那个时间怎么调么?
那本哥们就悄悄滴告诉您:按住set键四秒,选第四项,调整显示屏数值,单位是分钟的意思

网友D(2016-06-12):
在设置中调整休眠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设置中调整休眠时间就可以了。

最小只能是1分钟,我想放下立刻就保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