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 2.0内存屏蔽

楼主(2016-05-01):
PCBID1 PCBID2 PCBID3 PCBID4全置高就行了

lovexin1128 -1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一台板载内存烧了的,全拆了,把4个信号都拉高,上根新的1600内存,还是不过内存

网友:
这个老早就有人发出来了

网友:
下次可以说下主板移动的位置电阻

网友:
今天刚好有一台,正在试,一会出结果

网友:
有个图片就好了

网友(2018-12-26):
还是顶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是拍张照片 。以后留人查看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