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u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6-05-01):
三星270e5u装不了系统,按F10进入启动选项,选择安装系统的PE移动硬盘,回车,屏幕刷新一下,还是启动选项界面,没有进入PE启动界面,换了几个移动硬盘,都一样,绝对不是PE移动硬盘的问题,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这机器是有光驱的呀,可以用光盘呀,PE启动这个不是所有的电脑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是有光驱的呀,可以用光盘呀,PE启动这个不是所有的电脑都可以的

这电脑是可以PE安装系统的,以前安装过,而且光驱也一样进不去,光驱有光盘高速旋转的声音。

网友B:
把secure boot选项关闭就可以安装了!这电脑在另外一个维修店没有安装成功,送到我这里的,应该是他恢复了bios,没有关闭secure boot选项!

网友:
把硬盘放别的技术装一个win10系统,然后装回机器,然后在系统里再装Xp,win7都可以的,

网友:
在新的机器里面 U起大多要设置BIOS 关闭secure boot等

网友:
你不会硬盘拆下来装啊

网友:
进去bios   找到最后一项看是否有安装系统类型写着win8 64bit  改成others    还有security里面  把secure boot关闭,这样的情况肯定是bios需要设置   看看还有其他哪些相关项不正确 改正就好了

网友:
原来系统能用吗,可能是COMS启动设置障碍

网友:
用移动硬盘盒装一下

网友:
把secure boot选项关闭就可以安装了!应该是他恢复了bios,没有关闭secure boot选项!

网友:
不行就挂在台式机上做

网友:
三星的话要进BIOS改选项的   详细的你百度  百度上有 我之前也遇到过   还是跟着百度上的教程改  改好的

网友:
bios里面改选项  就可以  只要能进PE 现在是不是PE都不能进

网友:
我记得三星的这个要在BIOS里面设置什么东西,不然按F12是没用的

网友:
更改硬盘启动为IDE模式

网友:
换内存条,再试试,

网友:
硬盘拆下来,拿到别的机子上把镜像文件刻录到c盘,再拿到你要装系统的机子上部署系统就可以了,望采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secure boot选项关闭就可以安装了!这电脑在另外一个维修店没有安装成功,送到我这里的,应该是他恢复了b ...

   其实secure boot是uefi设置中的一个子规格,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参数设置选项,它的作用体现在主板上只能加载经过认证过的操作系统或者硬件驱动程序,从而防止恶意软件侵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