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430C USB2.0小板图纸

楼主(2016-05-01):
求助E430C  USB2.0小板图纸

网友:
小板什么故障

网友:
小板要是有问题,换件也没几个呀

网友A:
图纸不好找 这个板上的原件不对 逐一分析也不是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不好找 这个板上的原件不对 逐一分析也不是很难

搞定了 谢谢一个电容漏电  导致2.0不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