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50 b883PLF PLR CSF CSR UMA MB 2.1 谁有这个板子bios 双bios

楼主(2016-05-01):
机子是集成的显卡,我的是可以开机电压都有。系统装不上一半就蓝屏,用原版可以装,显卡驱动有时装一半蓝屏。多打了几次可以了。但是用不到几分钟就蓝屏,禁用了显卡可以时间较长。加焊过桥和换过桥一样,CPU换过I5的原机是I3的都是3代的,有个有趣的问题,测显卡供电禁用显卡的时候有0.44的电压,启用后居然没有电压了,用安全模式有0.89伏。桥温度有点高,怀疑是bios问题,论坛找了一圈没有只有一个单bios的 读出来区别很大没有刷。

网友A:
看一下改用集成的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改用集成的显卡试试。

只有集成显卡的哦

网友:
机子已经修好,淘宝买了bios  ,刷了没好多少再换了内存就可以了,原来换过内存和cpu没用,也不知道是我换了桥以后在换内存好的还是,刷了bios在换内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