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不开机

楼主(2016-05-01):
A1466  820-3437-A   主板不开机 没有明显进水很久,待机正常的指示灯亮黄灯,
测量主板3.42V 有的  主板8V也有的  待机3.3V也有的。待机3.3也发出 PGOOD信号
在测量
IO.供电PP3V42_G3H 也是有的    IO.复位。SMC_RESET_L   在测量晶振也有压差  IO也发出IO也发出PM_DSW_PWRGD了

都正常的  于是想到一只是亮黄灯,所以预定一个IO回来
第二天到货 换上去,灯一只绿灯应该正常了,结果还是不触发
那就继续查询,IO正常 那就查询U0500

测量工作条件跟供电 复位 ,供电正常,查询到复位没有

是U8130发出的

测量工作条件1脚VDD,PP3V3_S5 电压偏低只有0.5v 正常是3.3V的
第2脚PP3V3_SUS 正常3.3V 有的
就查询PP3V3_S5来源是有U3550
转换来的

PP3V3_WLAN_R这个3.3V 有的
控制SMC_WIFI_PWR_EN 也有的,
肯定是芯片不好了。是个小小的玻璃片芯片

这个芯片换又不好换,买又不好买,,看这个芯片定义没有什么 就把PP3V3_WLAN_R跟PP3V3_S5直接连接插上电源自动开机A1466 自动开机掉电要2次才能亮的。结果插上电源自动开机掉电之后不自动从起。想到可能是买的IO程序不对,又把原来的IO 换上去 就可以了、
在插上电压自动开机了 常见的白苹果出现了
附上图纸点位图

二零一四。。 +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苹果的板子修起来就是酸爽

网友:
楼主可以。让我们新手学习了

网友:
厉害啊 值得学习了

网友A:
收藏了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不过问下楼主,你的IO是买的新的么?还是买的料板上的

网友:
思路不错 果断发现问题根本。

网友B:
思路清晰  你的IO买的新的还是拆板子上的

网友:
会修苹果的多是我的膜拜啊,学习了

网友:
没修过苹果

网友:
楼主 很厉害啊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原来的IO就是没坏呗    什么原因导致黄灯的呢

网友:
黄灯没有关系的 后来都是黄灯 接上电池就可以了 充满了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藏了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不过问下楼主,你的IO是买的新的么?还是买的料板上的

淘宝上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晰  你的IO买的新的还是拆板子上的

淘宝买的 说是带程序的

网友:
遇到过苹果那个内置程序坏的多

网友:
苹果的bu好修

网友:
最后是因为没有rsmrst,灯才是黄色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