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L37DH83液晶电视维修

楼主(2016-05-01):
  来的时候,故障是这样的,全面测量屏的电压都正常,最后锁定逻辑板,
换后,一切正常, 再次谢谢麦麦的指导。

网友:
楼主买的逻辑板多少价?.....

网友:
我还以为屏就坏了呢

网友:
看这逻辑板上的两条排线基本上能判断一二,把判断依据写出来更有参考意义

网友:
看起来很像屏的问题啊,恭喜楼主了。

网友:
厉害哦  楼主我正好有个显示器也这样,

网友:
这个板不便宜吧

网友A:
逻辑版花了多少钱?若太贵了,就没有修理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版花了多少钱?若太贵了,就没有修理价值。

不贵,淘宝上买的二手板。

网友:
估计好多初学者会误认为是屏的故障

网友:
厉害,原来是逻辑板的问题,换了板后不用刷程序吧。

网友B:
"测量屏的电压都正常,最后锁定逻辑板"楼主可以共享一下测试电压的细节吗?

网友:
原来是逻辑板的问题,现象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屏的电压都正常,最后锁定逻辑板"楼主可以共享一下测试电压的细节吗?

拆开屏后,就能看的一个个的测试点,这个和显示器的VGL VGH,是一样的,你实际维修中可以看看。上面都有标注的。

网友:
像这种问题,确实很容易判断是屏坏,不过排线接触不良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