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 4902p hp8440p 无内存复位

楼主(2016-05-01):
二修机器来到是加电不显示  bios被刷过   拿到机器放上诊断卡 跑16  不过内存  果断的刷了一个bios一样跑16   开始测试  pltrst   3.3      cpurst  3.3    DRAMRST# 0.2v 果断不正常 测内存供电  1.5v   ref  0.75v    测vddspd  3.3v    测DRAMRST#    SMB_CLK_S3    能跳几下波形   应该是捡到内存了   cpu的 vddq  也有1.5v  南桥换了cup换了  bios刷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求解

LA_4902P 0.3 惠普8440.pdf

网友:
建议再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桥发出PM_DRAM_PWRGD给CPU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发出PM_DRAM_PWRGD给CPU没有?

内存的两条 smb  跳两下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
内存的供电是否正常呢 ?或许你这个机器根本就不是内存这一块的问题。建议先搁置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的两条 smb  跳两下就没有反应了

解决了VCCP_1.5VSPWRGD这个信号没有出来

网友A:
VCCP_1.5VSPWRGD信号通过电阻分压送到CPU的SM_DRAMPWROK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P_1.5VSPWRGD信号通过电阻分压送到CPU的SM_DRAMPWROK引脚

恩  一个5个退的那玩意坏了

网友:
我去,我修的DELL N4010,也是内存复位0.26,条件都OK了就是不出,明天去查查,类似楼主说的这种信号看看。

网友:
换桥吧,这桥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