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Y460 上家三坑爹故障一例

楼主(2016-05-01):
同行送来一个Y460笔记本 版号DAKL2AMB8D0 REV;D 图纸点位不在上传论坛都有 故障为待机0.006 按开关没有反应
拆开后发现机器是二修机器 动了EC 桥都有焊接痕迹 本来同行报价就不高这种机器很难修 不想修 同行说了半天又加了点钱 最近生意比较清淡 就同意维修了
首先测量3V5V待机正常然后查EC的待机条件

74脚AVCC 3.3V正常 2脚和128脚时钟32.768M 用示波器看有一个脚正常 一个脚没有 这也是正常的 14脚WRST 3.2V正常  LID信号 ACIN信号也是正常的 这说明EC已经完成待机 可以读取EC的 BIOS 后等待开机信号 125脚 信号有3.3V--0的跳变
接下来检查EC的BIOS

3VPCU供电是正常的 用示波器打1脚 直接是一条3V直线 没有任何跳变 说明EC根本没有读取BIOS 开始检查 1 2 5 6 脚到EC的线路 发现6脚 R333 到EC 105脚一段不通 仔细观察可能是进水导致线路断 用铜丝连上 故障依旧不触发 再检查附近电阻发现R361在线测量阻值达到900欧姆 图纸标识15欧姆 这是上家第一个坑 找了一个15欧姆电阻换上 故障依旧 再检查BIOS附近没有发现异常 怀疑EC IT8502E 换了一个新的 故障依旧
测量EC的33脚ICH_RSMRST# 发现只有0.4V 把33脚翘起 测量3.3V 正常 因为南桥是动过的 本着不信任上家原则 换了一个桥 发现任然是0.4V 在测量南桥的待机条件发现都是正常的 发现南桥的BIOS也是动过的 而且标识模糊不清 拆下来发现根本刷不上BIOS 找了一个25Q32 BIOS刷上 这是上家第二个坑 装好后故障依旧
这时候维修进入死角 时间已经过去4天 虽然不是时刻在维修它 也浪费我不少时间 心想这后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挖坑等着我 先放一边平复心情
过了2天又拿起这个板子回想维修思路 ICH_RSMRST# 应该是读取EC 的BIOS 按开关后出来的电压 现在BIOS的波形一点都没有 无非是BIOS 周围有问题 或者EC周边有问题 BIOS的周边已经查完了 会不会是EC周边让上家拆了或者换了东西呢
由于没有一样的板子对照 只有按照点位图把EC的周边电阻电容按照图纸一个一个对比最后发现缺少一个电感L37

装上电感 开机顺利跑马亮机 我去他*&……&*…………* 这是上家第3个坑
回想这个机器故障 也许就是EC105到BIOS的6脚有轻微进水腐蚀断线 上家没修出来 动了坏心眼 想让别人修不好就挖坑害人 鄙视!!!!

看帖加分不会影响你的下载分,你的加分是我发帖的动力,谢谢!!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呀,这么多个问题修了多久呀

网友:
楼主可以。让我们新手学习了

网友:
坐上二楼 这板子能收多少钱?别轻易动南桥啊 虽然现在南桥便宜  二修板基本上都是人为问题多 我就见过那些动不动就换EC的 结果把旁边的电容电阻风枪吹飞了的

网友:
如果修不出来还搞个故障让人修的,完全属于是故意的话,直接不修他的东西,本人表示修不出来的怪自己没技术,从不动手脚,除非客户很野蛮

网友:
发现动了手脚的就使劲宰吧,我现在看到这种机器就烦、电路分析的还是很细致的,加分。

网友A:
既然不想让别人修出来那为毛还要拿给楼主修啊~已加分

网友:
看着好蛋疼啊,楼主技术厉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想让别人修出来那为毛还要拿给楼主修啊~已加分

这个同行不是搞维修的 是顾客到别人那没修好送到他这 又给我维修

网友:
2手机器确实不好修

网友:
二修机确实不好修,还动个手脚的

网友:
故障好多啊修的很艰难

网友:
二修机 故障挺多的呀

网友:
y460比较难修啊,我遇到过老是装不上显卡驱动,换显卡都不能用

网友:
理论加实践,高手

网友:
这样好么?

网友:
同行之间何必如此

希望所有的同行 客户不修的没必要制造故障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真的很清晰阿,佩服

网友:
同行之间大多都这样,特别是沈阳

网友:
帖子写的不错 楼主心蛮细的 如果没有点位 估计不好修 已加分

网友:
现在的人,不管会不会修,的秀一下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上家修好了 不然 修不好何至于动这个手脚!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 我对你用示波器量bios脚的波形感兴趣 什么样的波形算是正常呢 我刚买的示波器 不是非常懂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啊,要是我就根本查不出

网友:
还是平常心去对待维修的比较好,我师傅之前给我的客户修笔记本的时候就是这样,本来他都修好啦客户嫌贵要考虑考虑 就没修结果他拆了个什么东西,过了好久客户又拿过来修再给他结果找不到自己拆的是什么了就这样好好的一个笔记本就这样的与世长辞啦哎 怎么可以这样呢

网友:
还要看客户退态度

网友:
有时,如果你没修起来,让别人修起来,有可能会丢失客户的,也会让客户看不起。所以搞破坏是没有办法的事。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啊

网友:
楼主厉害,最后赚到钱就好了。呵呵呵

网友:
我的y460 老是蓝屏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莫非l37供电也是ec待机条件之一吗?要不然怎么不开机呢?

网友:
维修潜规则。

网友:
BIOS断线的我也碰到过,不止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同行不是搞维修的 是顾客到别人那没修好送到他这 又给我维修
哦,还好楼主功力深厚啊

网友:
楼主修机就是厉害。ec待机分析的很到位,是学习的榜样,这么多问题都是迎刃而解佩服!!!!

网友:
同行手脚做的也是够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