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更换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2016-05-01):
碰见一块HP CQ35的机器,待机35V滤波不良,找不到替代品,台式电容可以吗?

网友:
我了个去。这样子可以吗。

网友A:
有才 ,你怎么装机器啊

网友:
只要空间允许也可以,就是有点丑.....

网友:
你只要能装到机器里面没有什么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才 ,你怎么装机器啊

正好装进去,不知道有没有副作用

网友:
只要能装进机器里面就没啥问题,这种容量更大还好些

网友:
能装上去就不影响使用,不过这种电容要是爆了或者漏液的话对板路危害大了。

网友:
空间允许一样使用

网友:
装下就行,注意绝缘

网友:
可以的,但你能安装进机壳吗

网友:
安装正常也可以

笔记本的点图图纸上都有参数的 或者查表也可以知道最好还代换笔记本的电容

网友:
但这种电容,会鼓包,有时还会炸

网友:
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
能装到机器里吗,而且电解电容的耐温不是很好

网友:
机器装的下去吗

网友:
没有料板吗,这两电容都有啊

网友:
电容有这么难找吗,随便板子上的 3 5v 都可以

网友:
看过笔记本也有用大电容的

网友:
,我也这样干过

网友:
可以的随便板子上的 3 5v 都可以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我弄了好几次了

网友:
可以但是装不上吧

网友:
我就见过华硕保修回来的笔记本主板用过这样的电容

网友:
电解电容很差的。

网友:
测试时间要长一些,确定稳定后才行吧

网友:
这样是可以的,有些笔记本主板就是使用这种电容。

网友B:
完全可以代用 注意极性 温度是105度 玩全没问题使用 别听他们说什么温度差 会炸 你们没见过以前老本上都用这样的电容 人家还不是用10多年

网友:
装起板子不会是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代用 注意极性 温度是105度 玩全没问题使用 别听他们说什么温度差 会炸 你们没见过以前老本上都用 ...

   那我就放心了,已经装好 烤鸡5个小时了

网友:
不是说找不到那种小电容吗

网友:
这样的滤波更好

网友:
能安装好就没问题。

网友:
怎么不用钽电容?

网友:
没必要 直接换两个330就行

网友:
你把它当台式机了啊,料板上的电容有的是啊,总有合适的啊

网友:
这种电容很好找啊,不过换了那个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应该多备点料板啊

网友:
耐压值够 装的下就行,

网友:
可以用就行,一般代换原则是 同位置代换就可以了。不用这个么搞的吧,你那没有料板吗

网友:
只要能装起来 就行

网友:
容量大小一样就行 但是你要能装进去啊

网友:
只要耐压值什么的差不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