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奇葩问题

楼主(2016-05-01):
机器

拿来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指示灯不亮偶尔又正常,拿可调电源接苹果转接头使用一切正常,苹果电源我已经换了好几个始终还是不行 。               J7000接口1 2 脚一直都是 没有电压刚刚好修到同样的机器,小板和排线对换了,还是一样不行

网友:
把R7012换了试试

网友A:
R7012  我测量好的板子阻值是67K  这个板子也是一样  我去掉电阻也没有电压的。和电阻没有关系。

网友:
我现在用可调电源 一切都正常,就苹果电源不行 有时候又 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7012  我测量好的板子阻值是67K  这个板子也是一样  我去掉电阻也没有电压的。和电阻没有关系。

不能去掉,阻抗匹配检测电阻,拆下换一个。不行就查充电芯片周围的检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去掉,阻抗匹配检测电阻,拆下换一个。不行就查充电芯片周围的检流电阻。

嗯。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去掉,阻抗匹配检测电阻,拆下换一个。不行就查充电芯片周围的检流电阻。

电阻换完依旧,检测问题 可调电源为什么可以充电 开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换完依旧,检测问题 可调电源为什么可以充电 开机呢

应该是某个场馆出了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C:
可调正常 电源不开机 修过几个 查公共电乌龟壳子隔离管,

网友D:
可调电源不带检测线信号,而适配器是带检测信号的,场馆异常时是过不了检测这一关的。我遇到过可调电源可以充电,用适配器不能充电。是紧挨着电源座子的场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调正常 电源不开机 修过几个 查公共电乌龟壳子隔离管,

公共点有一个铁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调电源不带检测线信号,而适配器是带检测信号的,场馆异常时是过不了检测这一关的。我遇到过可调电源可以 ...

电源线接口哪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调正常 电源不开机 修过几个 查公共电乌龟壳子隔离管,

谢谢了 已经修好了 的确有场管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调电源不带检测线信号,而适配器是带检测信号的,场馆异常时是过不了检测这一关的。我遇到过可调电源可以 ...

谢谢了 已经修好了 的确有场管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 已经修好了 的确有场管损坏了

维修好了就好!这个故障维修浪费了二天的时间,因为适配器不能充电,当时没有怀疑到公共点场馆会有问题。(我当时维修的是一块料板,没有想到之前换上去的场馆质量会有问题。)

网友:
小板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