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78 K24 820-2530-A开机不显

楼主(2016-05-01):
求思路! 此本子二修机  接到后拆机发现桥 CPU 都修过,,现在问题是 开机不显  电流1.0几,示波器看到 LPC 几根数据线都有波形通过电阻直达桥内并且阻值正常,但没有测到一点儿内存波形,SM总线电压3.3V 正常,换过桥 拔掉声卡网卡同样的问题,正常的话就是不插内存应该也可以测到SPD瞬间波形的,但是结果是一点波都没的。BIOS刷了几个了,测BIOS芯片 1  2  5  6  都有波形跳几下阻值正常,,,求思路。。

网友:
兄弟们顶起来噻,,别沉了

网友:
谁能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