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进水主板短路冒烟

楼主(2016-05-01):
T60进水主板短路冒烟然后报价留电话,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还是比较忙的。
拆机一看机器还是不错滴,4GB的内存,128GB固态硬盘,CPU那就一般了。
拿到板子一看进水了?
板层短路,测量发现有一组的上管坏了,把主板的烧糊的地方处理掉,然后就开始补件。
换完通电,继续冒烟,他妹的还是短路。可能是把管子焊坏再换一组,通电又短了
量了一下旁边的也短,下管也有问题,这样我就一直再换~~~~
蒙圈了!测一下供电芯片吧!主供电短了,这下好了,马上换上。     吼吼~~~不短了
裸板测机亮了装机。
装起来,又出问题了0192报错!
0192:System Securiy-IBM Embedded Secutity hardware tamper detected
密码芯片有问题?又拆机测芯片AT976C3203没问题  。BIOS有问题??
刷BIOS测机OK!!
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五一小长假 第一天简直了,闲的再水贴

网友:
有可能 客户自己有设密码

网友:
笔记本物料全,修起来就是敢换

网友A:
0192 没记错的话一般恢复出厂设置保存就可以解决的啊!!!

网友:
其它牌子的板,烧成这样估计就废了

网友:
       还好烧的不严重

网友:
IBM烧板层不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92 没记错的话一般恢复出厂设置保存就可以解决的啊!!!

试过了不行,F9吧   不解决

网友:
0192故障很好解决了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保存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这个不好修。

网友:
坏了不少东西

网友:
0192 BIOS还原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主板便宜换主板好了

网友:
管子装上后还是要量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