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AP_to_touch_clk32k_reset_l 信号问题

楼主(2016-05-01):
小弟目前正在学手机维修,看到这个信号实在搞不明白意思。  ap_to_touch_clk32k_reset_l  按字面意思,这就是AP给触摸处理IC的时钟和复位。 可32K是个周期信号,时高时低。 而reset是个低有效信号,芯片正常工作后应该持续为高电平才对。我是在是弄不明白,AP 是怎么在复位之后恢复高电平,同时还能给芯发输出时钟的,有高人能解释下吗

网友:
你问这些估计没人能答出来,或者说能答出来的都没时间来逛论坛了。这些已经涉及数字电路的原理,这些工作时序只有苹果的设计工程师能具体的解释清楚。修手机一般都是测工作电压正不正常,测阻值虚没虚焊断没断线。再加上手工过硬,这基本就能修好大部分机器了。

网友:
AP_TO_TOUCH_CLK32K_RESET
指的是CPU到触摸的32k时钟信号,和AP_TO_TOUCH_RESET不一样,不要搞混

网友:
嗯,谢谢,我看到了,还有一个ap_to_touch_reset信号,这个应该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