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苹果6 换硬盘后开不了机

楼主(2016-05-01):
苹果6 换硬盘原来64G 现在买个128G的硬盘(写好资料的) 现在开不机 电流都不动了
开不了机

网友:
是不是拆的时候 拆出问题了

网友:
可能主板搞坏了,,,,

网友:
重新焊,不要气馁,失败是成功他妈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没有进dfu模式?

网友:
就算CPU搞虚了,电流也要动啊,怎么会电流不动呢?除非把电源搞坏了

网友:
换好要刷机阿

网友:
换硬盘要刷机,要是联不了没任何电流反应估计主供电没工作……

网友:
刷机试试肯定能行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搞硬盘,后来漏电了,还扔那没搞呢。

网友A:
有的主板由于摔过,不结实了。不动还好,一动就容易出问题。你这个应该属于这种的。
yblnm
怕的就是哪种摔过的,人家拿来换硬盘,你一搞反而连机都弄不了。有苦说不出啊
详情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过。

网友:
有的机器是进入刷机模式了连接电脑看能不能联机,不联机用电源插上看能不能开机吹的时间长了吹到CPU导致不开机也很正常的

网友:
要重新刷机 换硬盘后 电流定50ma 重新刷机才可以啊

网友:
从供电部分开始查吧,先忘掉硬盘的事,别着急。

网友:
连ITUNES看一下有没有设备出现.刷个机看一下报错多少.

网友:
你要把你原来64G的底动资料 读出来, 然后 写着128G的里面 才可以

网友:
兄弟 电源表是不是没夹好啊·

网友:
按着开机线路来一个一个查

网友:
没有焊接好吧

网友:
伙计 你搞好了吗

网友:
主板告坏了

网友:
刷机时报错代码分析范围吧。

网友:
拆装时温度对CPU等影响造成的

网友:
都是大师回答。搞定没

网友:
硬盘资料要重新写的

网友:
换回原来的硬盘试下

网友:
应该是硬盘是坏的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麻烦说下解决方案

网友:
本身就不好换啊,继续努力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摔的太厉害,硬盘都快掉了。取下来后,掉点了。也就再没搞

网友:
一点电流都没有吗

网友:
拆硬盘的时候,吧cpu搞挂了吧

网友:
你换好新硬盘系统都没有怎么开机。写资料是写的序列号又不是系统。

网友:
解决了没有现在

网友:
这个风险很大,

网友:
刷机吧,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测量硬盘点位对地阻值,看看硬盘和数据线是否不通,还有看看能联机不能 能联机刷机看看报错代码,网上次一个徒弟也是这样是cpu到硬盘的数据线有两条对地阻值短路,是cpu的问题 刚刚搞好,随后我把图片放上去

网友:
..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主板由于摔过,不结实了。不动还好,一动就容易出问题。你这个应该属于这种的。

怕的就是哪种摔过的,人家拿来换硬盘,你一搞反而连机都弄不了。有苦说不出啊

网友:
恭喜楼主是UMT吧

网友:
电流一点都没有 不会吧

网友:
先刷机吧  看看U工作不  然后在判断    我修过硬盘断线的 挖到第三层才好的

网友:
还没换过呢,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
可能主板搞坏了,,,

网友:
从供电部分开始查吧

网友:
会不会是吹的时间长了吹到CPU导致不开机

网友:
可能弄大了。

网友:
刷机报错多少???

网友:
楼主还是慢慢查吧!!!一步一步的来!!!加油

网友:
打硬盘拆掉刷机看看.要先装上屏刷.刷的时候看屏有不有亮苹果.如果没有的话就CPU问题了.祝你好远

网友:
按不开机流程跑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