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维修

楼主(2016-05-01):
        故障机   华硕
    故障  不开机
   这机器拿来的时候是老大接的机器  ,当是我的一同事修的,拆开说进水了,拍了照片的     进水到处都是   特别是ec哪里,现在知道天气热了都想给电脑洗洗了下面就是我们洗板了那出我们的洗板神器     这个洗了效果很好的看看吧     就这样 洗  洗   ,   洗干净后在那去厕所水一冲就可以了    ,然后在放在bga上烤一会等水烤干,(进水不是太严重的就可以直接那纸擦干净就可以了,)  在那洗板水洗一下就ok了,看看这就是洗干净的效果       有的板子就这样洗洗说不定就好了,  量了下大概的供电,没有明确的短路后,上电,按下开关   我去灯亮了电流不动       我去   怎么会这样了,好吧找来图纸看了下 查到ec发给南桥的高低高不正常,想到ec这里进水比较严重  取下来下吓我一跳    这摸脏,洗洗上好   上电,哈哈   电流上去了   1、10  就不动了
  我去   怎么回事啊,没办法了  换内存  一样,   看了半天看不出什么,那就查咯,看样子这流应该是供电什么的都有了,而且上不上内存都是一样的电流,看样应该是不过内存,查内存复位  0.4看样子是不正常啊一路查就查到了一个转换管,1,5v 转1,5的  一边1,5 一边0,6 呵呵我笑了,而且这个管的控制脚是ec发出来的出来一下就没有了  我也难得查了直接强行拉通了    上电完美亮机了      呵呵   写的不好  大神不要喷 (图纸本来有的,应为我的机器刚刚装了系统图纸就没有了)希望大家多多加分吧

网友:
问题是敢不敢第二次冲水的问题

网友:
内存复位应该是CPU发出的

网友:
老板用的什么   洗

网友:
这用什么洗的啊

网友:
我都是用酒精洗的,洗着洗着,我就睡了

网友A:
这样洗板,有点不敢呀,,,,

网友B:
没洗过,只用天那水洗,那家伙洗的很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洗板,有点不敢呀,,,,

  有什么不干啊  我们都是这样洗的这样洗才洗的干净

网友:
我喜歡你的方式。成功

网友C:
你这个是 厨房用的那种   除污垢的吧

网友D:
楼主 你那洗版水没见过啊 怎么有白色泡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那洗版水没见过啊 怎么有白色泡沫啊

我说了那个是洗板水了吗   那个是洗有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 厨房用的那种   除污垢的吧

是啊   洗出来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   洗出来效果很好

就是  洗抽油烟机上免的油垢 那东西    能好用吗

网友:
威猛先生应该更好点吧,

网友:
用水洗可以吗?貌似不敢吧

网友:
洗板水亮了

网友:
还好,不用换什么件,直接一根线就搞定,捡钱的活。

网友:
洗洗更干净!哈哈!

网友F:
这样不稳定有坏芯片

网友:
发现笔记本的内存复位坏的挺多的

网友G:
是用洗洁精还是威猛先生啊

网友:
兄弟你很厉害了。尤其是哪个洗刷刷神奇。  我是第二次见了。第一次是一个进牛奶的。一个人到热水 。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不稳定有坏芯片

   这个应该是有但不影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用洗洁精还是威猛先生啊

  恩 没有用洗洁精

网友:
用水冲·表示我还是不敢

网友:
看到这个黄瓶子,我以为是威猛先生!!

网友:
天那水最好了,又便宜。

网友H:
操 以前遇到过 进可乐的  用洗板水  怎么洗也洗不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操 以前遇到过 进可乐的  用洗板水  怎么洗也洗不掉的。。

有什么不敢的啊反正都是坏的

网友I:
楼主不怕,点阻电容拆掉了吗。值得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不怕,点阻电容拆掉了吗。值得收藏

    呵呵  怕什么啊    一般情况是不会掉的

网友:
洗版水没见过

网友J:
厉害 一般都是洗板水刷刷

网友:
第一次见用这个家伙的 还拿水冲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厉害 一般都是洗板水刷刷

洗板水洗不干净啊

网友K:
用这个洗怕会在腐蚀

网友:
大多数进水机器这样子洗的,洗洗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这个洗怕会在腐蚀

呵呵  不会的  这个就是洗他的

网友:
用洗衣液洗主板

网友:
洗板水加汽车清洁全能水 一般污垢都能搞定

网友:
这净博士不熟一般的牛哈哈

网友:
楼主 也 比较懒哟,不过能修好就行

网友:
我有个客户用怡宝洗过  后来就要我再帮他洗一下

网友:
油烟净加洗板水,洗的可够干净的,好看多了,很有新意。

网友L:
你这个 没腐蚀严重 这么洗还行。。严重的 你上牙刷 直接件都掉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洗过,只用天那水洗,那家伙洗的很牛b

天那水的味好重,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 没腐蚀严重 这么洗还行。。严重的 你上牙刷 直接件都掉没了。。

  呵呵我都是这样洗的

网友M:
洗过后,开始正常,过后会有很多问题.如:老掉电.............

网友:
晕进水那么厉害 还能修好

网友N:
如果板子元件腐蚀太严重,用刷子刷,会搞掉无件吧,比如小的电容及电阻,还是小心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如果板子元件腐蚀太严重,用刷子刷,会搞掉无件吧,比如小的电容及电阻,还是小心点好

呵呵   没办法啊  进水的·我都是这样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洗过后,开始正常,过后会有很多问题.如:老掉电.............

   不会啊  这个洗过后很稳定的

网友:
这个洗版子的时候神了。你该买个烤箱了

网友:
楼主可以呀,思路清晰 下次配合电路图讲解给我们小小白

网友:
神人也 用的立白

网友O:
感觉说的假话,这样洗板应该不可能,腐蚀会把板子搞坏的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洗刷刷没敢这样搞过 都是看到论坛大神一样的人物在搞 ..

网友P:
最怕这样洗了,,有时腐蚀严重点的板小电阻会掉很多的,,,没注意查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O:
感觉说的假话,这样洗板应该不可能,腐蚀会把板子搞坏的

什么假话啊  有这个必要吗  要不要下次洗录个视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最怕这样洗了,,有时腐蚀严重点的板小电阻会掉很多的,,,没注意查死你

不要洗的太用力了   上面的电阻是不会掉的

网友:
就是  洗抽油烟机上免的油垢 那东西    能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就是  洗抽油烟机上免的油垢 那东西    能好用吗

可以啊洗了后亮的多啊

网友:
洗的效果不错,

网友:
进水面积大确实要这样洗干净,如果有烤箱就更好了,楼主修的不错,下次我也买这个牌子的来洗洗

网友:
进水多的  我都是用洗洁精洗  用水冲干净  在BGA上烤干  效果很好

网友:
立白洗洁精效果更好,还有水果味

网友:
进水的机器我一般都是同楼主一样清洗

网友:
楼主 可以 哦 这样也可以、

网友:
我们的洗板神器就是洗衣服,放在盆子里刷

网友R:
这样不受控制   不会影响什么吗

网友:
牛B呀,用水冲

网友E:
引用 网友R:
这样不受控制   不会影响什么吗

不会啊   只是个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啊   只是个电压啊

这样啊  但是  这样就不受温度控制了啊  如果机器温度太高  就不会强行断电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啊   只是个电压啊

额(⊙o⊙)…   回复错了  这个是另一个帖子的。。。。。

网友S:
直接飞线以后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洗的这么干净可以当新的卖了

网友:
又见洗板工人 我都是直接立白洗衣粉加上鞋刷 在水龙头下洗好扔太阳下晒

网友:
引用 网友S:
直接飞线以后会不会返修啊?

呵呵   应该不会除非那个电压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