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15电流到0.85不动了

楼主(2016-05-01):
惠普515电流到0.85不动了
AMD集成的北桥做过BGA
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拔掉内存看下

网友:
cpu换过吗,amd的cpu也爱坏

网友:
电流如无明显跳变的话 先换CPU  再换北桥.电流如果有跳变 不亮机的话 首选刷BIOS 这个基本上是送钱机器了.

网友A:
换北桥啊,应该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北桥啊,应该问题就可以了

是的,我查出来了

网友:
就是北桥问题了。你换了还是重植好的?

网友:
AMD的北桥易坏。

网友:
刷过bios没有,南桥,bios电池

网友:
重置一下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