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S200一体机原装适配器不能开启,但可调电源18.5V可以开启,秒杀

楼主(2016-05-01):
版号 DAOZN1MB6CO  此板,用原装适配器,待机正常,3v 5v均正常,按下开关,瞬间消失,用可调电源待机正常(可调电压是18v)按下开关 正常开机,换适配器无果,锁定主板问题,电源检测电路,查到pr26 与pr23 分压。只要分压低于8.5v就可以开机,索性随便找个电阻上去,待机分压出来7.3v左右,试机亮机,到此维修完毕

网友:
还能这样的?这电路标注本身就是产生15VPCU的,产生15VPCU给转换电路提供驱动电力的。

网友:
为啥电阻不一样也能拉这么低

网友:
厉害,小白看不明白。故障原因是什么?

网友:
能不能把PR23电阻值降低,知道电压低于8.5V去?

网友:
正常不是15V吗,为什么低于8V才正常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按照原来的分压出来就是15V的呀

网友:
这种故障都是这两个分压电阻 有问题 修过很多了

网友:
这样降低电压其他的没有问题吗

网友:
随便找个电阻,就能修好,大神也!

网友:
这种故障 修的心情愉快啊

网友:
不应该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说下

网友:
这样对后面没影响吗?

网友:
改低电压二级电压转换不会有问题?

网友:
+15vpcu是不是还转换成识别信号了?

网友:
按图纸分压应该出15.346V,  840K的电阻还真不好找,那你是用多大的电阻分压出8.5V呢

网友:
这样似的图纸秒杀了

网友:
楼主应该解释下15v和8.5v的关系。貌似大家都关心这个。

网友:
图纸上不是15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