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4s 不上电

楼主(2016-05-01):
接到一台asus  a84s  拆机发现触摸板下面进液,居然是糖,怎么都搞不干净,最后拿风枪吹糊后才刷掉。仔细检查有断线,飞好后触发开机了,试了几下后,不上电了,晕,,,,,一按开关,开机灯亮,电流0.03。折腾了一会,最后发现只要对着进液的那点加热就会亮机,冷了以后就不上电了。进液的那块背面是南桥,有高手给分析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
没处理好进糖部位,糖用洗板水、泡沫清洁剂,洗干净不能温度太高来烘干。你这吹糊污物再清洗,一热一冷。过孔及板层线路有无考虑。
最后围绕进水位置,细心观察及时序来修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南桥没有发出PG信号,或是信号断路没有发给io,不知道如何查起,哪位给发个图纸

网友:
看看南桥有否进东西,南桥下面腐蚀会造成这种不稳定现象。

网友:
南桥有可能坏了

网友:
做下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