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5-T02T外接正常,内接白屏

楼主(2016-05-01):
东芝m805-T02T外接正常,内接白屏. 屏在其他机子上是亮的。动过显卡,哪位大神告知下,是哪儿的问题。
显卡

网友:
外接正常?
从屏接口查屏供电3.3V有无?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有断线,修到过两台 这样的

网友:
屏线换过没?屏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查屏信号先

网友:
若是白屏先查下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