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450S无法完成关机求助

楼主(2016-05-01):
联想B4450S开机十分钟内关机就可以正常关机,可是开机十几分钟后就无法完成关机,就是屏幕灭了,电源指示灯还亮着、风扇还在转,怎样按电源键都不是作用,只能拔掉电源和取下电池,离谱的是取下电池拔下电源要等半个小时这样方能再开机,是不是要刷BIOS还是哪里问题?谢谢大师

网友:
哪位大师给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
桥芯片虚焊所致,已经OK

网友(2016-05-31):
好了就好,楼主把BIOS分享一下吧,刷了两个没好

网友:
我的也是显卡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