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B651P,LA9981P KB9012QF A4 EC ROM

楼主(2016-05-01):
DELL
LA-B651P
LA9981P
KB9012QF A4 EC ROM

EC LA-B651P REV.1.0.zip

la-9981P EC BIOS.zip

网友(2016-06-19):
LA-B651P的EC程序好的,之前是不触发,刷了可以触发了,并且用的是A3,原芯片是A4的认不到,也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正在测试中,,谢谢补充一下:这机器用A3代替A4的时候可以亮机,但不完美,装键盘上去的时候会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