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关不掉F1 那位大神告诉我怎么办

楼主(2016-05-01):
电池是满电 电池底座我也换了  谁告诉我怎么办

网友:
能说的再具体点吗,,,F1提示的是什么内容

网友A:
提示EW CPU installed please  enter  to  configure  goursgstem   ress  F1  to  run    setop

网友:
看不懂英文!!!

网友:
时间  日期多可以保存 就是F1不能去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示EW CPU installed please  enter  to  configure  goursgstem   ress  F1  to  run    setop

应该是NEW吧。新的CPU吧。让你进BIOS设置。这个可以刷个BIOS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NEW吧。新的CPU吧。让你进BIOS设置。这个可以刷个BIOS试下

BISO 我也刷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SO 我也刷了  还是一样的

你这个是NEW吗?新的CPU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SO 我也刷了  还是一样的

我这个不是新cpu   G530的

网友C:
进BIOS里面,重置一下BIOS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进BIOS里面,重置一下BIOS试试

是全部还原BIS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全部还原BISO吗?

是的

网友:
没用啊  再刷个BISO式一下    不行就不搞了

网友:
不详细,,不知道

网友D:
主板检查到新CPU  一般恢复BIOS解决 或者根据提示进下BIOS  保存退出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检查到新CPU  一般恢复BIOS解决 或者根据提示进下BIOS  保存退出可以解决

没用  试过了

网友E:
你要看他报的什么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看他报的什么错

NEW CPU installed please  enter  to  configure  goursgstem   ress  F1  to  run    setop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74363-1-1.html

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