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S500 不触发 无从下手

楼主(2016-05-01):
求助联想S500 不触发 无从下手 原来是待机带大 IO 发烫 换了IO 不触发 待机都正常 IO 条件也正常刷了EC BIOS还是不行
不触发

网友:
查IO的条件

网友:
6大条件都查了没

网友:
不触发按上电时序查EC等的工作条件

网友:
IO 条件都满足 发现个奇怪的问题 插上电池的话能触发 电压都能出来 电流到0.7A 掉电重启 一直循环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经验

网友:
换的EC一样吗?

网友:
没图点位真不好修

网友:
查io跟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acin 线性电,lid 南桥

网友:
你这机器电池能触发 可调不能触发 查查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