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不开机,版号“820-3437求帮助

楼主(2016-05-01):
客户说进水了。拆机发现已经被处理。检测过程,
一,目测没有掉件,腐蚀
二,分析上电时序。1,PP3V42_G3H_REG电压有3.42变成了4.82V,此电压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2、第6步,SMC_PM_G2_EN电压乱跳。5--0--5不正常

现求助:1.PP3V42_G3H_REG  5V电压是否正常
            2,SMC_PM_G2_EN    电压不正常有可能哪里导致的
补充:换过EC,  EC复位正常
付”图纸点位

j43 820-3437.rar

网友:
求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A:
3.42V不可能这么高的 是不是过流了

网友B:
PP3V42_G3H_REG电压有3.42变成了4.82V
不正常

网友:
5V的电压肯定把IO干挂了,把那个芯片换了再说 要不然电压太高啦 还是会烧IO

网友:
苹果的机器先将3.42V修正常。

网友C:
3.42V电压 过高 先修正常   这个是触发的前提

网友:
短路了吧,我修到过一个联想的笔记本一个二级转换电压管子击穿了,结果所有的供电都变成5V左右了,你看看你的是不是

网友:
楼主换个头像吧。看着这个头像心里乖乖的。

网友:
谢谢大家。TL3740以定

网友D:
把那个芯片换了再说

网友:
先修3.42 吧  3.42 不正常 SMC 的复位不知道会不会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3.42V电压 过高 先修正常   这个是触发的前提

版主:芯片换了,3.42v还是一样高,哪里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3.42V不可能这么高的 是不是过流了

芯片换了,3.42v还是一样高,哪里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PP3V42_G3H_REG电压有3.42变成了4.82V
不正常

芯片换了,3.42v还是一样高,哪里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那个芯片换了再说

芯片换了,3.42v还是一样高,哪里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换了,3.42v还是一样高,哪里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查芯片的开启反馈

网友:
我手上也有台A1278  难整

网友:
谢谢指导,机器已修复

网友:
机器已修复,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修复了,也要分享一下吧,

网友:
技术贴要赞更要收藏

网友:
3.42V反馈电阻问题

网友:
厉害高手在民间

网友:
苹果也不敢修啊

网友:
先把3.42v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