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师傅有HP pavilion dm3图纸,有的话传一个,谢 ...
请问哪位师傅有HP pavilion dm3图纸,有的话传一个,谢谢

楼主(2016-05-01):
板号是pcb:hpmh-41-ab4100-d00g独显的
板号

网友:
忘记说故障了电流跑到1.0不跳变,慢慢上升,用示波器测不走CPU

网友A:
换个U试一试
板载的CPU,用风枪加热了下也没反应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U试一试
板载的CPU,用风枪加热了下也没反应

网友:
板载的CPU最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