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蓝宝石R9 290

楼主(2016-05-01):
卡是朋友送的 卡有时候能点亮 有时候不能点亮 能亮的时候 玩十多分钟就会黑屏 黑屏后卡检测不了
刚到手 上机测试 无核心无显存供电 这公版卡 温度高得飞起 心想 估计电源管理芯片虚焊了 然后马上加焊电源供电芯片 加焊的时候没做保护 把旁边一个电容 高温爆掉了(新手要多注意) 电容是330 16V 手上没这规格电容 就用了个270 16V的代替 大神们想问下 这样代换能行吗 会有什么影响
加焊后电源管理芯片 上机测试 一切正常 现在换到自己用的电脑进行长期测试

网友:
滤波电容 容量高点低点影响不大

网友A:
我感觉吧  电容还是换大点的好  我要是找不到同型号的  都是换大点的  稳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吧  电容还是换大点的好  我要是找不到同型号的  都是换大点的  稳妥点

有道理 但是 大点的体积应该也大 270 16V大部分显卡都是用这做12V滤波用的 应该没问题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为什么也会虚焊呢?长期温度太高锡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为什么也会虚焊呢?长期温度太高锡融了?

这公版散热 工作温度94左右 长期下来 出现虚焊也不奇怪 现在用了几个小时没什么问题

网友:
和原值差不多问题不大

网友C:
这种大核心显卡温度这么高核心都没虚焊

网友:
捡了个漏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大核心显卡温度这么高核心都没虚焊

这卡的PCB板导热很快的 我拆电容都要拿风枪预热PCB 再用电烙铁 才能拆出来 单用电烙铁拆不出(电烙铁没问题 在其他板电容随便拆)

网友:
哇,这看起来好霸气呀,我喜欢,得好几百元吧

网友E:
这显卡28nm的,怎么发热还是这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卡的PCB板导热很快的 我拆电容都要拿风枪预热PCB 再用电烙铁 才能拆出来 单用电烙铁拆不出(电烙铁没问 ...

毕竟是旗舰级别的显卡,做工肯定不能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显卡28nm的,怎么发热还是这么大啊

AMD的卡温控做不好 自家的 R9 295都要上水冷了

网友F:
那个核心供电电源管理虚焊的可能性不大了,毕竟是QFN封装的没球的。这种公版卡电源部分容易出问题的是那堆铁壳mos管和背面的CHL8510,一旦有某相mos上管击穿,8510必挂,有时候会祸及电源管理IC。因为这一块区域是风扇所在地方,吸附很多灰尘和脏东西是可能的,楼主的卡很可能是脏东西比多了,洗洗或者加焊都可能好。另外在CCC里面把目标温度从95度拉到85度左右,风扇目标转速拉到60%去,虽然会吵闹一点,但是不至于这么热,显卡预期寿命会长一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核心供电电源管理虚焊的可能性不大了,毕竟是QFN封装的没球的。这种公版卡电源部分容易出问题的是那堆 ...

现在设了80度 风扇75 平时用电脑都开音乐的 那点声音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核心供电电源管理虚焊的可能性不大了,毕竟是QFN封装的没球的。这种公版卡电源部分容易出问题的是那堆 ...

学习了 说实话这些高端卡我没修过 用的是平时修卡的思维来修的 问题是卡偶尔能亮 偶尔不亮 不亮的时候没供电 所以才怀疑哪里虚焊 昨晚用了一晚上没出现过问题 算是问解决了

网友G:
不玩游戏,挂个高端显卡,纯是浪费电,不如出了换成核显或换个节能的低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玩游戏,挂个高端显卡,纯是浪费电,不如出了换成核显或换个节能的低端显卡。

宿舍电脑是 e3 没核显 自用的是280x steam里面有点游戏 偶尔玩下吧 这290用段时间稳定就送人 修过的显卡不好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