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2台 K43SV

楼主(2016-05-01):
第一次发帖 挣点下载分 无技术含量
第一台 键盘全部不灵  且空格键一直跳  键盘拆掉一样    接下来拆机  看到主板EC进水腐蚀  心想烙铁加焊一下应该OK   给客户报价180  客户同意 , 开搞 兴冲冲拿起烙铁开干  加焊完 接可调电源待机0.01  按开关卵求了 没反应 日哟   来时还正常开机  加焊完 机都开不了    郁闷至极,用万用表量EC的ITE8752E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  67脚已经收到了SUS_PWRGD   那112脚就应该发出PM-rsmrsT# 用万用表量 该脚为OV ,心想是不是加焊时把EC搞挂了  直接更换EC 故障解决 亮机键盘也能用了

另一台机 待机002  不触发 是RN5801 坏了 sus_pwrgd 只有0.4V    这个论坛有通病  不说了  只求加点下载分

二零一四。。 +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最后一个图 传错了

网友:
SUS_PWRGD 这个排阻通病3,5V都有的。。

网友:
不错,学习了,第一个应该是静电把EC打死了,

网友:
SUS_PWRGD排阻问题遇到好多了,不过华硕新的机器这个信号好像搜不到了。

网友:
通病确实能帮不少维修者

网友:
第一台,重新焊一遍就坏了,,是不是那里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