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 无基带

楼主(2016-05-01):
5s   无基带  改如何下手,,?

网友A:
查基带供电,没有供电修供电,有供电就直接撬基带,重新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基带供电,没有供电修供电,有供电就直接撬基带,重新植一下

我试试

网友B:
有供电就加焊一下试试 不行再敲

网友C:
查s1,s3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供电就加焊一下试试 不行再敲

敲下来掉了好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s1,s3供电正常不。

具体是哪几个供电